楼主(2012-05-07):
现在自动化机床上用到很多气阀和液压阀,不知道气动和液压元件的公司他们是如何检测泄露的,。我的思路是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压力检测,一种是用流量检测,不知道哪一种更为准确。欢迎各位同行发表意见,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说说看,加分感谢哦!

楼主:
不知那些做普通水阀的厂家是如何检测的,道理应该一样的!

楼主: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用压力检测
压差变送器不知有没有这么高的分辨率?
  •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网友B:
    使用SDT超声波检查液压回路故障来找出内部泄漏。具体步骤如下:

    1、将仪器贴靠在阀门上游管线(如图A处)测定系统环境超声值。

    2、使用SDT超声波检测仪主机上的向上和向下箭头按钮调整仪器灵敏度,确保液晶显示屏上的箭头指针隐去,以测定系统背景信号,同时注意显示屏上的dB读数。

    3、将仪器贴靠阀门下游管线(如图B处)倾听泄漏信号。如果显示屏上的dB读数小于或等于A点读数,说明阀门没有泄漏现象;如果B点的dB读数相对于A点有所增加,说明阀门泄漏。

    4、最后,将检测仪贴靠B点之下的某处下游管线,进行泄漏点确认。如果阀门泄漏,图中C点的dB读数应小于B点读数;如果C点的dB读数大于B点读数,泄漏位置应该在管线的下游某处。

    5、如果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则几乎听不到声响。如果阀门处于打开状态,可以听到连续或间断的流动声音,这是介质流过阀体时发出的声音。
    6、水处理厂可以参照SDT超声波检测仪的数字读数进行阀门检修后的校准和设置工作。水处理设备的闸式阀的读数一般低于5dBμV。
    兄弟有没有成功的应用案例啊。可否用在阀门检测上?
  •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 被人误解的时候能微微的一笑,这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能坦然的一笑,这是一种大度;吃亏的时候能开心的一笑,这是一种豁达;无奈的时候能达观的一笑,这是一种境界;危难的时候能泰然一笑,这是一种大气。

网友C:
    我觉得气最能检测气密性,而且干净没有污染
    我也想用压缩空气来检测,最好不要用水。
  • 下载积分:+5(果丁)

楼主:
    在百度是插到的有跟5楼兄弟所述一样的资料,这个超声波的检测办法如果组装成自动化检测不知可行性如何?不知有没有成功的应用案例!

楼主:
    若如4楼兄台所述,用压力检测,就是用压差变送器,不知压差变送器有没有这么搞的分辨率?3-5秒钟冒一个气泡的泄漏是否能检测出来?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兄台的回帖,集思广益定能想出一个好方案。

楼主:
    在网上找到了这个,明天电话咨询一下可行性。

网友A:
    我厂做高档水龙头,既水试 (冒气泡),也无水试 (压差变送器),还有10楼的测试仪,3-5秒钟冒一个气泡的泄漏还是能轻松检测出来的。25秒钟以上冒一个气泡的泄漏,有点头大。
  •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楼主:
不知兄台的这些检测设备是自己做的还是外购的?

网友D:
我也正在搞这方面的检漏,压力变送器还没送到,不知精度去到哪里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网友E:
实际充气后用肥皂水即可测试是否漏气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wananjushi

网友F:
泄漏仪检测的,通过压差比较法计算出来的。再通过一定的程序控制来实现检测。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楼主:
想直接用空气检测,用肥皂水就不太环保了!莫非留着每天下班的时候洗手?
jxh668

网友G:
气密仪,大量用于汽车,摩托车,汽缸的密闭度快速检测
可用航天设备密闭度检测
十多年前在一家公司研制过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实际充气后用肥皂水即可测试是否漏气
此法最简单,但自动控制的话不太现实

楼主:
压差变送器一般的输出信号是4-20mA的电流信号,如果想用来做一个全自动的检测仪,如果这个机器做出来卖6-8W不是问题。
jxh668

网友G:
当时使用的是微压传感器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G:
原理是在工件和一个对比的容器内同时充气,用微差压传感器检测压力下降的速度,得到泄漏量
下载积分:+5(果丁) 微差压传感器是什么牌子 ..

楼主:
其实传感器才是工业自动化的基石!

楼主:
好像都是些低压的,高压的木有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83675]
[attachment=83676]
[attachment=83677]
好像都是些低压的,高压的木有啊!

你理解有误,不要高压的
“差压”
指的是对比的差压,不是绝对压力,你可以加很高的压力
  •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理解有误,不要高压的
    “差压”
    指的是对比的差压,不是绝对压力,你可以加很高的压力

    原来是这样啊,多谢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