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幕问题,下载完程序后,屏幕进不去了,也无法下载

楼主(2012-05-07):
下载完程序后,屏幕进不去了,也无法下载,进程停留在iseries的画面不动了,USB无法通信,请问师傅们怎么解决。

网友A:
断电重新启动
QQ:532904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了几次还是一样

网友B:
重新传程序

网友C:
重新下载,一般可以解决的

网友D(2012-06-09):
MT6056i、MT8070i我使用的较多,经常USB下载程序错误,后把周边伺服马达断电再下载正常。
有时变频器也会干扰下载。

网友E:
USB的线不行,抗干扰差

网友F:
可能OS文件丢失`

网友G:
这种要刷系统低层程序方能解决,呵呵,这种问题我遇到好几次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H:
是USB线的问题,用U盘下载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