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题目做做,有什么最通俗易懂的方法

楼主(2012-05-07):
如图所示,有一产品检验线,当 1号位或 3号位检验工件有问题时,对应感应器信号为 1,该工件在 5号位排除。试用最通俗易懂的程序编程。
下面这个是我编的,用了位左移指令。
由于三菱PLC 的输入 X ,不能摸拟强制ON,又没PLC测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由于三菱PLC 的输入 X ,不能摸拟强制ON,谁说的。

网友B:
依你這樣是可以達到要求的
用軟體模凝是可使輸入on的,你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三菱PLC 的输入 X ,不能摸拟强制ON,谁说的。
在公司里的电脑上确实不能啊!(双系统WIN7和WIN XP)
装摸拟软件时装了N次都没装上,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装上了。
可能是系统有问题,这个不管它
现在主要是程序问题

网友C(2012-09-18):
三菱PLC 的输入 X ,能不能摸拟强制ON,不能肯定。但肯定可以通过其他软元件来实现代替X的ON!

网友D:
程序能达到你排料的要求!但要注意如果 M15 M25 导通后,在下次移位前是一直导通的。

网友E:
我倒,这个题我上课让学生训练的题

网友E:
不需要两条STFL的,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用?我现实看未必可以,首先工件是间距是每个一致吗?

网友G:
现实中 需要同步信号 还要传送每个位置都一样

网友H:
用移位命令就可以了哇,还可以用生发指令

网友I:
就是老师出的训练题啊
上班=上坟

网友J:
三菱Gppw软件,X可以强制为ON,而且可以仿真,其他的软件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我现实看未必可以,首先工件是间距是每个一致吗?

这不是本题讨论范围
假设步进驱动电机,每一次距离都是一模一样,比如都是100MM,那么这5个工位的中心距都是100MM,因此都是一样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老师出的训练题啊

确实是训练题。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倒,这个题我上课让学生训练的题

,我就是你的学生
我说老师,怎么现在才发现我在做这个题目?
我5月份出的题目啊!!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