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四颗伺服电机用哪款PLC好。

楼主(2012-05-07):
用OMRON或者松下的PLC.,

网友A:
三菱Q系列不错 加个Q175的CPU

楼主:
台达的不用,用Q的成本太高
CPIH那个型号的有四路脉冲输出。松下的有款PLC也有4路脉冲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B:
永宏的FBS-32MCT

网友C:
台达,OMRON或者松下,永宏的PLC

楼主:
能说下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D:
我感觉如果熟悉,用Somachine平台下的M238带CANOPEN接口的,再选用LXM23A系统伺服和BCH系统伺服电机,可以控制16台以下的伺服控制!性价比较高!

网友E:
台达EH3,OMRON; CP1H
不断向前

网友F:
主要是机器到底成本如何.买家肯烧钱.就上三菱.手头紧就上松下.对定位要求不高.手头又很紧.就上台达吧.

网友G:
1 楼
Q175CPU?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H:
建用台达EH2吧,如DVP40EH00T2,这种我拿货才1350元/台.内部拿货,可以找我代拿一下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楼主:
楼上的你哪个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I:
松下的FPX系列有4路脉冲输出,用起来挺好。

网友J:
omron CP1H Y型, 2轴1M线性输出+2轴100K集电极开路输出 蛮好的。

楼主:
什么叫线性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