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盘分成八等分,怎么定位控制。求解。。

楼主(2012-05-07):
一个转盘分成八等分,怎么定位控制。求解。。

网友A:
今天有人也问我关于转盘定位控制问题。
那你知道怎么控制吗?

网友B:
如果是用伺服或步进电机来控制就很好控制
怎么控制,说说方法.

网友B:
算出没45度需要的脉冲数,就好控制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人也问我关于转盘定位控制问题。
以前我见过意大利产的是用气缸机械定位的。现在我们工厂都是用伺服布进电机控制。

网友A:
以前我见过意大利产的是用气缸机械定位的。现在我们工厂都是用伺服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C:
可以用8分割的分割器来定位

网友D:
360°÷8=45°
如果要绝对值的话就用伺服
相对值的话用编码器+变频
草率值的话用接近开关+接触器

网友E:
通过读取编码器的值,划定区域范围,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