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指令!

楼主(2012-05-07):
三菱指令 Mov D0Z0 D100
当Z0由K1开始变化时,就是D0变化,
请问欧姆龙PLC程式该怎么写,
谢谢高手指教!
QQ:569456723

网友A:
这个就是变址寻址!!参照三菱说明书看看!在这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楼主:
虽然没看懂,但是要谢谢楼上的几位!
QQ:569456723

网友B:
貌似++590相当于加1指令.再传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