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条线的热电偶?

楼主(2012-05-07):
我今天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热电偶,热电偶是WRN130 K分度的,温控仪是XMTA-7432D的 继电器输出的, 而接热电偶有3条线,绿 黄 红 绿黄一组 , 红为一组 ,(热电偶这头)但温控仪这头接3个接线端子。还有温控仪上面就接了电源和ALM1总 高 , 电源是220V。 热电偶接 1 2 3接线端子。 今天我发现温控仪上面没有温度显示, 有时候突然又显示几百度,就是不稳定,我在热电偶短接有时候也没有显示,线也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想问一下接温控仪的2条线是怎么回事?(热电偶接过来的)

网友A:
热电阻为两条线. 热电偶为三条线. 温度仪表一般两种温度探头都可接.只须将探头选项设置下.

网友B:
K分度的温控仪应该选择K型两线热电偶,楼主说的三线探头可能是热电阻PT100吧,不可混用的。

网友C:
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D:
你混淆概念了吧?热电阻是3个线,也可以是2或4个线,
热电偶只能是2个线,它是传导的毫伏级的感应电压,不会是3个线的

楼主:
热电阻为两条线. 热电偶为三条线. 温度仪表一般两种温度探头都可接.只须将探头选项设置下. 怎么设置吗?温控仪上面只有3个按钮 一个确定一个上 一个下 你能说在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E:
三条线的应该是PT100

zsh340

网友F:
引用 网友B:
K分度的温控仪应该选择K型两线热电偶,楼主说的三线探头可能是热电阻PT100吧,不可混用的。
说得对

网友G:
WRN-130为镍铬硅-镍硅热电偶,分度号为N,如果表上标称的分度号不是N,就不能使用。
是不是你温控仪上的分度号选错了才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三线的热电偶真没见过

网友H:
虽然仪表上一般都有给你指明怎么接线但是你有看了这个仪表内部设定的是采用哪种温度传感器,如果你连这个都不了解一下的话,多少区看看这种表的说明书,不要碰运气。还有就是传感器是否损坏或输入的信号类型不对。

网友I:
热电阻顾名思义,温度变化了阻值就变了,一般是有2,3,4线的。热电偶是测热电势的,一般只有2线的。所以我建议楼主先用万用表测测你的探头看到底是电阻的还是热电偶的,然后再去设置温控器。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J:
有3条线的热电偶吗?

楼主:
PT100到底是什么啊?我以前的是哪样用啊!就是最近才发现的啊 ?

网友K:
热电阻可不光是PT100呦!还有很多种啊,如PT10 ,CU50,CU100等等。热电阻不光是2,3根线的,还有6根线的呦!楼主肯定是将热电阻错接成热电偶了。一次表的分度值要和二次表一样才行。

楼主:
原来的热电偶上面名牌看不清了,就是不知道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不知道怎么办啊!指教指教啊

网友L:
又长知识了

网友M:
没见过有3条线的热电偶

网友G:
10楼不是回答你了,你可以通电以后试一下,看输出信号是电阻值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一下不就分出来了吗

网友N:
对,没有三条线的热电偶啊
wananjushi

网友O:
补偿导线?

网友P:
没见过3根线的热电偶。

网友Q:
3条线的有PT100,CU50

网友R:
热电偶可以分为K型,E型,J型,S型,还有PT100,CU50等,不同的温控仪用的型号是不一样的,具体怎么用法,一般买的都有说明书,上面都标有配什么型号的热电偶的

楼主:
我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说我这个热电偶这头是2条线的 有2条线是并在一起是 一条是单独是 温控仪就接3个接线端子 我就是想不通怎么会怎么接线啊?

网友S:
好像是PT-100的,我就在PCB电镀线接过,不过三条线的热电偶,是用在搞精度的温度控制,它有一根白线,还有一根红线,还有一根浅色线,其实接俩根线也是可以用,就是在温度反馈值上有点差异,在温控器上有一个什么值要设定,好就没有搞了有些不记得了,

网友T:
应该是热电阻来的,PT100型热电阻有三条线,二条主线,一条温度补偿线(好像有A、B1、B2之分),温控表这边也有三个接线端子,共六个接线头。你这是典型的接错线造成乱显示的,只要找到那条温度补偿线就好办了。最好是拿热电阻到表那里试一下,分清是那条线。不然,假如手气不好的话,温控表距热电阻又有点远,那这六根线头可以把你接哭。

楼主:
问题是我以前也是怎样接的啊 ! 用着用着就成这样了

网友T:
温度补偿线接触是否可靠?

楼主:
绝对可靠啊!

网友U:
明确告诉楼主,你用的不是热电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A:
热电阻为两条线. 热电偶为三条线. 温度仪表一般两种温度探头都可接.只须将探头选项设置下.

网友W:
有三条线的热电偶?

网友X:
热点偶只有两条线,我们公司有几百根热点偶

网友Y:
热电阻有电阻,热电偶电阻几乎为0,从人描述上看应是热电阻,红与绿黄间有电阻

网友Z:
1、我知道咋回事。是你只接了2根线 所以出现了好几百度的温度
2、这个东西买的太水了 也没个说明书

网友AA:
一般场合使用2线制,但两线的话我们得考虑线的阻值,为了消除线的阻值加了一个电流补偿衍生出三线以提高测量精度,在要求更高的场合用四线制,

网友AB(2012-11-17):
我没见过3条线的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