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旋转编码器如何测量距离

楼主(2012-05-07):
用旋转编码器如何测量距离?工作台左右可以移动,一个三位选择开关,一个向左按钮,一个向右按钮 ,选择开关分手动,自动,调距三个位置,打到调距状态,按下向左或向右设定前后行程,打到手动状态,按下向左或向右按钮,工作台左右运动,打到自动状态,工作台按照设定好的行程左右运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旋转编码器,不是有光幕传感器来测距吗,用旋转编码器肯定要进行换算,主要是传动比,丝杠距离等常量,进行换算到每一个脉冲移动多少距离.

网友B:
是啊,直接用光栅尺不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用旋转编码器呢

网友C:
可以用绝对式编码器

网友D:
用是可以的,要进行换算,工作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