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信问题想法,求助前辈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2-05-07):
想通过电脑,用扫描枪扫描到一个条码,把设定好的频率发送到变频器上!电机运行速度发生变化
想知道能否实现?如果要实现要注意些什么?走485通信协议?变频器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这样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加一个PLC一定能够实现的。

网友B:
FX1N-14MR+FX1N-485BD+FX2N232IF 就能完成了!

网友C:
變頻器廠牌?
變頻器支援的通訊規格?
變頻器的通訊位址資料?
變頻器的接線方式?
請先自行了解一下上面的東東。
用PC的話,還要一個轉RS-485的轉換器。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最簡單省錢的方式:用人機就可以了
人機+掃瞄器+變頻器
所以程式寫在人機裡面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接着执行程序

网友D:
变频器通信问题

网友D:
扫描枪扫描到一个条码

网友D:
如果要实现要注意些

网友D:
通过电脑

网友D:
把设定好的频率发送到变频器上

网友D:
走485通信协议修改资料

网友D:
用扫描枪扫描到一个条码

网友D:
设定好的频率发送到变频器

网友D:
求助前辈要注意什么

网友D:
变频器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D:
如果要实现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D:
电机运行速度发生变化

网友D:
想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C:
樓上的大大
您太會洗帖了吧?
您自己加油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哎,一头雾水

网友C:
一頭霧水很正常的
誰知道你用什麼變頻器?
誰知道你用什麼掃瞄器?
誰知道你這些零件的通訊資料?
另外一個大問題,你PC程式夠強嗎?
CRC檢查碼程式寫的出來嗎?
先自己作些功課?再上來發問
問題明確,網內應該有很多人會幫助你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