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变频器FR-D720设定

楼主(2012-05-07):
有一台设备,需要有五到六个不同的加减速时间,通过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FR-D720来实现,本人看了变频器的手册,可找不到有五个以上的不同加减时间来设定,请那位大侠帮忙下。。在在此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如果硬件上只有5个速度,你又想到6-7个速度,你可以用485通讯控制,编写通讯程序有点麻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jxh668

网友B:
FR-F740可以用RH,RM,RL,REX的组合,设定4-15速的频率

jxh668

网友B:
可以用RH,RM,RL的组合,设定7速的频率

楼主:
频率是可以设定,但频率与频率这间的转换要时间,比如。变频器频率设定。F1:30HZ 、F2:40HZ、F3:10HZ、F4:45HZ、F5:15HZ。正向运动第一升速时间3秒,第二升速时间2秒,第一减速时间2.5秒,第二减速时间3秒;反向运动第一升速时间2秒,第一减速时间1.5秒,第二减速时间3秒。

网友C:
要求怎么高,建议用伺服

楼主:
呵呵,我想用变频做,不知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