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这段程序怎么解释(台达PLC)

网友A:
全在这了。
  •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网友B:
    来凑个热闹~不得不说红色的注释真的很难看

楼主:
    我不是想让你们告诉我这些指令的意思,我想知道这段程序的意思。指令我会看手册

网友C:
    个人感觉看别人的程序挺累的。

网友D:
    除法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想让你们告诉我这些指令的意思,我想知道这段程序的意思。指令我会看手册

    这段程序  我们看来来  就是  数据运算,  有注释上面写什么轴,  推断可能是 伺服脉冲数的计算。 我是人  不是神。

网友F:
    他写的这段程序,可能是给伺服走反方向的行程吧,如果是方向的话,这个人真的要去看下PLC的伺服指令了

网友F:
    D434这里写的有毛病。。。
    D434是个浮点数,占用了D433到D434的位。。运算接果会出错。。。这个程序这个人还不知道浮点数计算时,结果占用4个寄存器。。。

网友F:
    不说了,这个程序有错误,错在:这个人写程序时还不知道浮点数计算时,结果占用4个寄存器。。。他应该看下PLC手册了。
    程序是绝对没问题的。都已经在机器上运行了。。

网友F:
    5楼的应该是中达的技术工程师吧,除法,都能看明白,但你要看只细了,别想我回第一条时,不负责任,乱说。。。。浮点数运算的时候,寄存器占用的数量。刚开通这个帐号。以后请大家相互学习。
    孕运工控技术服务中心,负责项目设计执行、OEM样机开发,技术支持,客户培训。我叫“孕运”一直在做工控设计

网友G:
    楼上的说明白点,我怎么没看出来有错啊,都是32位运算啊,这段程序应该是连上位机显示移动距离用的
    这位兄台说对了。。。加分。
  • 下载积分:+5(盗版猫)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