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xp系统      GX Works2 与MT Developer2 同时安装出错。 MT developer2不能与motion进行读写等操作,  哪位大神知道,告知下,万分感谢啊     代码:err.code=ox80201106

网友A:
请问MT developer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B:
期待高手
不断向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MT developer是干嘛用的呢?

运动控制CPU(Q172  Q173)编程软件

网友C:
没遇到过~帮哥们顶一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D:
同时安装了,从来没遇到过什么问题,而且是安装在同一个分区,同一个文件夹里面的。
也是XP SP3中文版系统的。
你安装或者打开软件的时候,关闭退出安全软件看看。
我遇到的情况是开着杀毒软件,GT Designer3可以新建工程编辑,但保存会提示没有空间或者权限,只读等。不能打开原来保存的项目文件,但如果关闭杀毒软件,则无任何问题。

网友E(2012-10-06):
大哥,你的软件在哪下载的,给个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的软件在哪下载的,给个链接

本站就有免费下载啊。论坛有搜索功能的。

网友F(2012-11-06):
把360那个天杀的软件关掉,还有一切不相干的软件都关了,关了就会安装成功,至少我关了之后安装成功了,没关以前也报msf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