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OP D0 Y000 K2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5-08):
DECOP D0 Y000 K2是什么意思啊,老手帮我解哈

网友A:
三菱PLC中的译码指令。加个P就是脉冲执行型。具体的解释太罗嗦自己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把上面指令输入电脑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一楼汇荣大哥已经说了是译码指令了~
楼主看一下手册 这个不难理解的

网友D:
D10 的数值 y0-y3 y0- y3的状态
0 y0 1
1 y1 1
2 y2 1
3 y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