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求升降机接三个输送机的货,要求先到先出,三菱程序怎么写

网友A:
三菱的怎么发到这里来了?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B:
还可以三个做互锁,哪个先要求就哪个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三个做互锁,哪个先要求就哪个先

2道的话 互锁做法最简单,,3道的话,你互锁试试,要比较1,2那个先到;2,3那个先到;1,3那个先到;
及时比较出来了,是1先到,那么1出完后,2和3又是谁先到呢, 还要考虑一个后续的顺序,所以不能简单的说3道互锁就完事。
用压栈则是比较通俗的做法,一个数列R10开始,到R15即可,假设1先到,赋值R10=K1,后面3比2先到,赋值R11=K3,最后2到了,赋值R12=K2.
出完一个弹出一个数据,后面的补充上来,升降机根据R10的值判断去向。
可以参考FIFW,FIFR指令

网友D:
谁发个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E:
这个好像那个学习软件里面有个类似的。
zsh340

网友F:
有,你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