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门子PLC数据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最近发出的一台设备。客户反应2周不通电,设备保存的数据和时钟全都是0.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 226CPU.。我用的都是断电保持的寄存器。求解?

网友A:
用M0-M13设成断电保持

网友B:
也可以加电池卡。

网友C:
2周不通电的话数据保存必需加电池卡,或者每次断电前在程序中将需保存的数据写入E2PROM。

网友D:
要加电池的,西门子就是这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