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运行结果都是一样的     到底用不用启动按钮的常闭     延时关闭的程序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A:
如果X20一直ON,就不會延時停止,這是有條件的延時動作

网友B:
用启动按钮的常闭做什么?   要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C:
如果启动按钮按住不松手的话,我们通常要求不要停机,如果不加这个常闭点的话,一直按住不松手3秒后还是停机了!加了常闭点后是指从松开开关的时间计时,不加的话,是接通开关时候计时!
  • 下载积分:+3(超级菜青虫) 正解
  •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D:
    不明白你的设计思路,想法?

网友E:
    程式一: 开关摁住开始启动,知道松开开关后计时3秒断开
    程式二:开关摁住不放, 每三秒断一下再脸上,知道你首松开

    如果信号是触电式的,那么运行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F:
    这个主要看你的控制要求来定的,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G:
    要个停止按钮,按下停止按钮后延时一段时间后去断开接触器线圈就好啦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zsh340

网友H:
    当然不一样。
    第一个程序只有当X20先ON后,再次OFF时才能延时断开Y5
    第二个程度的X21要一直ON。直到到达延时才会断开Y6.还有一点。
    第二个程序如果X21一直是ON状时,Y6看上去不会断开。
    第一个程序不会,两个比较来看,第一个程序更稳定点。

    zsh340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当然不一样。
    第一个程序只有当X20先ON后,再次OFF时才能延时断开Y5
    第二个程度的X21要一直ON。直到到达延时才会断开Y6.还有一点。
    第二个程序如果X21一直是ON状时,Y6看上去不会断开。
    第一个程序不会,两个比较来看,第一个程序更稳定点。

    因为X21一直是ON状态,所以延时到了后,Y6的断开状态只有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这个时间很短。输出LED指示灯肉眼看上去好像没有断开一个

网友I:
    第一个跟我们楼道的声控灯一样的道理  第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