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和PNP类型的三极管在电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5-08):
多谢 这些类型的[
b]欧姆龙光电开关
是用在三菱FX2N的PLC电路上的 ,主要是做限位用的 不知道选什么型号?

网友A:
楼主的问题问的让人有点不知道怎么解释,你如果是用在FX2N上的就选NPN的(去看下PLC输入电路)
NPN和PNP类型的三极管在电路起放大,饱和,截止作用。

网友B:
三极管在电路中起放大,开关作用。在PLC上使用要按说明要求。

楼主:
多谢 电路图今天拿到了

网友C:
三极管有放大,导通,截止三种状态是正确的,根据电流的偏向决定。但在传感器中一般是用到导通和截止。对于NPN 与PNP 一个叫正管,一个叫反管。明确的说,只带表所输出的电压极性有关,NPN输出为负逻辑。PNP输出为正逻辑。传感器用在PLC中,要看你的PLC输入点是正逻辑还是负逻辑。最好要对应。不然可能很麻烦。三菱FX系一般是负逻辑输入。上述供参考。

网友D:
估计楼主说的是NPN和PNP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E:
你用三菱FX2N的PLC还是选用NPN的吧

网友F:
一个动作输出高电位,一个动作输出低电位。
东方不败

网友G:
4楼楼主高见

网友G:
用作开关可以理解为常开、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