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台达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12-05-08):
想从 触摸屏上输入 马达运转频率直接到变频器 ,先求个说明书

网友A:
台达直接到
www.delta.com.tw
下载 基本 频率控制寄存器位址在 H2001 系列也不说

楼主:
VFD004S23A
触摸屏是 Hakko的 PLC 是 FX2n系列
如果要从触摸屏上直接输入 转速 频率的话 程序要用什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