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脑向plc中传程序,是选择上载还是下载?

楼主(2012-05-08):
从电脑向plc中传程序,是选择上载还是下载? 用笔记本和plc连接,控制plc的具体用法是什么?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下载啊,没有串口,要用USB转换的

网友B:
兄弟,那是上载
zsh340

网友C:
电脑向PLC传送程序------叫下载
电脑接收PLC内的程序------叫上载

网友D:
当然是下载了
づ微笑如阳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