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自从站长撤销了谷歌广告后,论坛发帖的速度非常的慢,是不是漫长的等待后,还会给你来个:

发帖的时候还不能上传图片,只能回帖中上传,如果引用回帖,那么也不能上传图片,难道是因为我使用谷歌浏览器所致?

楼主:
竟然上传处无法选择……

楼主:
时不时长时间等待后给我出现这个:

网友A:
有这回事? 我怎么没感觉的啊 感觉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B:
引用楼主cvlsam于2012-05-08 21:08发表的 自从撤销了谷歌广告后,论坛发帖速度慢的不能忍受 :
自从站长撤销了谷歌广告后,论坛发帖的速度非常的慢,是不是漫长的等待后,还会给你来个:

发帖的时候还不能上传图片,只能回帖中上传,如果引用回帖,那么也不能上传图片,难道是因为我使用谷歌浏览器所致?

是有点慢,奇怪,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最近没发过贴,不知道发帖怎样。但是浏览的速度跟以前一样一样地,没什么区别!

网友D:
建议换其他的浏览器试试

网友E:
最近没发过贴,不知道发帖怎样。但是浏览的速度跟以前一样一样地,没什么区别!
不断向前

网友F:
从我发的这几个贴子来看速度没感觉慢!!不过我用的是ie浏览器!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test    有点疑惑????

网友G:
速度可以啊!

网友H:
用360浏览器试试看,我上传图片每次都能成功。

网友I:
你可以用360的浏览器或搜狗的

网友J:
这段时间老是感觉,论坛的速度慢了!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K:
从我发的这几个贴子来看速度没感觉慢!!不过我用的是ie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