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为什么设备会突然掉电。

楼主(2012-05-08):
我车间的设备为什么会突然掉电。然后触摸屏都按不了。但是机器里的继电器感应器都有电源。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按下急停开关。重新启动下设备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触摸屏掉电还是PLC或则别的原因。搞不懂啊。
想不通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找不到根源。所以求助各位论坛大师。

网友A:
可能是触摸屏内部电池要快没有电了,赶紧检查一下。否则会很麻烦的。

网友B:
一般的,电池快没电.都会有预报警的.触摸屏按不了.不一定是触摸屏的问题.假如PLC突然见不在RUN的状态.自然是点不动触摸屏的按键.平时做好程序的备份很重要.预防万一机器停几天电.电池全放掉了.开机就会遇到麻烦。
假如PLC突然见不在RUN的状态
在什么情况会出现或则触发PLC不在run 的状态?

网友C:
RUN 什么啊 ?

网友C: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触摸屏上有些能用有些不能用,我以为触摸屏坏了 但是过了几天又好了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假如PLC突然见不在RUN的状态
在什么情况会出现或则触发PLC不在run 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