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式中使用DDRVA发脉冲,断开一次后,再次驱动会丢脉冲,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08):
三菱PLC程式中使用DDRVA发脉冲,常开点,断开一次后,再次驱动会丢脉冲,什么问题?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帮你顶起。。。。。。。。

网友B:
最好再配ABS位置读取。。。。

网友C:
没问题 它会继续走到你指定的位置才会停,但是DRVI断掉以后再次接通就再从零走完你设定的那么多;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对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肯定没有真真的理解。

楼主:
有时会走到位,有时脉冲会多几个或少几个。例如走脉冲8000,断开一次再次启动后d8340中显示脉冲为8002,多两个,为什么?

网友D:
用相对指令吧

网友E(2012-11-01):
这个是PLC的循环周期导致的。
按照当前发送脉冲的频率,一个周期多走两个脉冲

网友F:
PLC的循环周期影响的

网友G:
又学到好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