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LC断电恢复后怎样继续接着执行程序

楼主(2012-05-08):
经常在练习编程中会遇到任务要求: PLC突然断电了,当PLC在次上电后接着原有的程序继续执行下去 但我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PLC再次上电后原有的置位条件不再有了 怎样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小的叩谢了

楼主:
怎么都没人解释一哈

网友A:
用L元件去記憶,試試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你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PLC是FX2N

网友B:
当PLC断电恢复

网友C:
看一下软元件分配,使用掉电保持的。

网友B:
经常在练习编程中会遇到任务要求

网友D:
现实中不能这么做,断电再上电后,首先是复位

网友A:
FX2N沒有L這個元件
但它還是一樣有停電保持的M值可以用。
在PLC參數設置裡面
把你程式規劃要記憶部份(M值),指定成停電保持。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停電記憶,請自行考慮安全性問題。
一般不建議,復電後,程式接著RUN。
有一定的危險性。
至於要怎麼去記憶,你可以自行作一些旗標,
去記錄目前動作的位置。
動作中去判斷這些旗標是否成立。
這屬於你自己程式的撰寫功力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楼上的兄弟是台湾人吧

网友A:
嗯,小弟來自臺灣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E:
我想到的就是用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