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特殊继电器m8001的作用;
海纳百川

楼主(2012-05-08):
请教这个三菱fxplc中的m8001用在什么场合的啊;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M8001在PLC运行其间始终保持断开OFF!

网友B:
请教高手
手册上讲的,是不是
在开关拨到“RUN”时不能使串在后面的线圈通电,与M8000是对应的,用M8000是相当用SET语句差不多,在开关拨到“RUN”时保持有输出

网友C:
运行后一直常闭的继电器
wananjushi

网友D:
调试时,很有作用

网友E:
就调试或者屏蔽一些功能使用的。

网友F:
m8001运行监视 d接点

网友G:
三菱乱搞,ldi m8000=ld m8001吗?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个
三菱plc特殊继电器m8001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