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第一次使用丹佛斯变频器,玩不转,请大侠救命,
故障描述:
    共三台变频器,分别标号为A,B,C
       A为主变频器,B,C跟随A变频器,且B,C变频器装有PG卡。
    现在上电时,A变频器正常工作,B,C变频器报安全停止,按下复位按钮后 中文操作面板显示  FC未启用 W113  故障。
如果反复的上电,断电,偶尔也能三台变频器正常,但一运行的时候就报安全停止。

在网上查操作手册,但没有查到相关的故障代码。

请教工控人这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给我指点一下检查的方向,谢谢了。
工控技术讨论群火爆招人中:32853037

GOOD  LUCK

jxh668

网友A:
丹佛斯变频器
好象就一浙江的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是丹麦的,有没有国产倒是不知道,

网友B:
不知楼主使用的是哪种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C:
􁥻􀠊􀰼W113     FC未启用 􁳾􀨃􂫼 FC 300 未处于待机状态,但是PID控制器已被激活 􁥻􀠊􀰼􁏆􃹿􂖔􂌏􀇄􁏆􃹿􂖔􂌏􀇄

网友D:
青岛环球FA494粗纱机,我们有配件出售。

网友E:
按楼主说的情况,变频器是FC302,楼主那个PG卡,那不是PG卡,那是MCO305可编程运动控制器,编程语言类似C语言,出现安全停止故障,请楼主检查端子12和37之间是否短接,如果没有短接,通过外部电源给端子37信号,启动时可能使加到端子37的电压过低,很容易出现此故障,(建议将端子12与端子37用导线短接试试看),按下RESER键,再按OUTO ON键(复位后必须按此键),W113故障即可消除,不按此键,FC302处于非远程控制模式,MCO305无法控制变频器,所以报W113故障,除此方法外,亦可将05-19参数设为03,安全停止自动复位,上电后会保持断电前的状态,无需手动复位;除此之外,MCO305程序不完善亦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是丹麦的,有没有国产倒是不知道,

丹佛斯变频器除FC51之外,其他系列都是原装进口!

网友F:
我咋看楼主说的像是粗纱机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是丹麦的,有没有国产倒是不知道,

现在是一家浙江的,给丹佛斯交保护费,用了丹佛斯的招牌,挂了丹佛斯的羊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一家浙江的,给丹佛斯交保护费,用了丹佛斯的招牌,挂了丹佛斯的羊头。

最近买了几台三菱E740的变频器,外包装盒打上日本制造的英文标签,不是大连生产的吗?

网友H(2012-06-09):
丹弗斯也有国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