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前天我在修改一台机器时上传程序结果上传上来以后打开才发现程序出现这种问题
那PLC是松下FPX-C60T 程序没有加密机器也能正常运作但是我上传上来的程序就是有问题,有哪位大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嘛?

网友A:
电池无电,程序已丢失。
  • 下载积分:+3(z4131246) 谢谢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无电,程序已丢失。

    机器现在还在正常工作,我的编程软件是最新版本的。

楼主:
    我把这程序写到另一个PLC里运行居然没有出错这是我在线编辑的图片

网友B:
    估计是用FPWIN Pro这个软件写的程序,
    次软件可以用类似文本的方式写程序,目前我还没找到免费版本的。
  • 下载积分:+3(z4131246) 谢谢

网友C: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遇到过三菱的PLC程序上传后,有一小段是黄色的.说明程序有被电压冲击过.致使丢失了10步程序.后来.把备份的程序重新又下载.解决了. 维修时.调查发现是非正常开关电源导致.
  • 下载积分:+3(z4131246) 谢谢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用FPWIN Pro这个软件写的程序,
    次软件可以用类似文本的方式写程序,目前我还没找到免费版本的。

    FPWIN Pro这个软件我有 我试过了一样的没有作用(上都上传不了)FPWIN Pro 我在本站共享了一个6.0的版本。

网友D:
    之前搞FP1 的电池没电是经常会出现这种境况。FP0的也有,估计是芯片不怎么稳定吧
  • 下载积分:+3(z4131246) 谢谢

网友E:
    会不会是编写程序的时候故意加了一段非法程序,能运行,读取的时候无法显示。
  • 下载积分:+3(z4131246)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编写程序的时候故意加了一段非法程序,能运行,读取的时候无法显示。

    因该不会该机器的生产厂家的工程师我觉得不会做这种事的(因为我有跟他们接触过)

网友F:
    楼上各位都错,事实的原因和三菱的一样,是同个网络里并联了太多的支路。
    你将部分分下段,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z4131246) 谢谢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G: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怎么处理的记不清了,两种方法可以试一下,
1、把不能正常显示的部分删除,
2、换台电脑重新上传试试,
  • 下载积分:+3(z4131246) 谢谢

网友A:
    这部分程序能执行,但不能转换成梯形图。关键在下列处,(NSTL 0)后,语句(/)无法转换成梯形图,但程序可把当前状态转成“非”,所以不出错。我在(NTSL 0)语句前和后,加上进栈(PSHS)和出栈(POPS)后,就能转换成梯形图,而不影响原程序功能。
  • 下载积分:+5(z4131246) 谢谢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程序能执行,但不能转换成梯形图。关键在下列处,(NSTL 0)后,语句(/)无法转换成梯形图,但程序可把当前状态转成“非”,所以不出错。我在(NTSL 0)语句前和后,加上进栈(PSHS)和出栈(POPS)后,就能转换成梯形图,而不影响原程序功能。

    没错 确实是这样谢谢大家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上各位都错,事实的原因和三菱的一样,是同个网络里并联了太多的支路。
    你将部分分下段,就可以了。

    说的不错,
    我遇到过,我在编写的时候是正常的,我下载以后,再上传回来就这样了,网络里并联了太多的支路就会这样

网友H:
    上图再加一个并联,下载到PLC,再上传回来,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