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顺控编程需设互锁吗?

楼主(2012-05-09):
请问:用步进顺控编程如有正反转,正转一步,反转另有一步,需设互锁吗?

网友A:
有互锁更安全

网友B:
最好是软体,硬件都互锁。
zsh340

网友C:
当然要,软、硬件都要

网友D:
为了可靠,是必须的。

网友E:
个人认为,步进顺控方法本来就是互锁的,没必要程序在互锁,但电路互锁是必要的。

网友F:
还是硬件互锁就可以了,步进不会两步同时动作的。

网友G:
相邻的2个步,过渡时有1个扫描周期是同时导通的,所以程序和硬件都要互锁

网友H:
为了安全!软硬都要的!其实你做了也没有什么麻烦的!

网友I:
硬件互锁 ,切换加延时 绝对 ok

网友J:
软件要做,外部硬件更要做

网友K:
为了安全!软硬都要的!其实没有什么麻烦的。至于是那样才是最好;这你根据你的情况而定了;
随风而生

网友L:
软件硬件都做自锁就保证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硬件互锁 ,切换加延时 绝对 ok
赞成次说法

网友N: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