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下面的两张截图中,第一张是同事从现场发回的故障诊断区的截图,第二张是我在PLCSIM中故意产生的一个故障后的故障诊断区的截图。
我想请教四个问题(呵呵,是不是有点多?):
(1)像截图中这种全局DB块的读写错误,在故障诊断区里无法知道是哪个DB块吗?
(2)为什么在第二张截图里故障诊断信息里提供了出问题的地方(FC编号:30)并且可以直接打开出问题的块,但是在第一张截图里诊断信息却没有提供呢?
(3)“模块地址:24”是指什么呢?
(4)为什么同是出故障,在第一张截图的上方的状态为“出错”,第二张截图的上方的状态为“正常”?

另,已确认现场PLC里已下载了OB121(SF红灯亮时PLC未停机)。

问题有点多,还望高手不辞辛苦给予解惑,谢谢。

网友A:
出现OB121?程序错误,这个错误是由于程序员的编程错误引发的。

出现你这个错误的原因你应该去看看是否使用了间接寻址,当对DB做间接寻址时,特别是程序中使用了循环,那么可能造成地址越界,所以,循环变量应该考虑DB的数据长度。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OB121?程序错误,这个错误是由于程序员的编程错误引发的。

出现你这个错误的原因你应该去看看是否使用了间接寻址,当对DB做间接寻址时,特别是程序中使用了循环,那么可能造成地址越界,所以,循环变量应该考虑DB的数据长度。

Regards

确实使用了间接寻址和循环,但是也做了循环到一定地址结束循环的处理。
这个不是我主要想请教的地方。我想请教的是故障诊断区的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