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Z相为什么在PLC输入端常亮

楼主(2012-05-09):
我用的是双相高速计数器C252,如果不接Z相,C252可以进行加、减计数,一旦接了Z相至X2端,计数器马上清零,C252就不能进行计数,看了PLC的输入端发现X2一直亮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那就不要接Z相了呗

网友B:
型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我的编码器是精工SEIKO SI6-500-3C

楼主:
我的编码器是精工SEIKO SI6-500-3C, PLC是FX1N-60MT-001

楼主:
我是用来做角度定位控制的,想用Z相清零,设备运转一次是360度,清零-运转0~359-清零,周而复始,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