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4模块与台达B2伺服问题

楼主(2012-05-09):
我用三菱QD70P4模块带两个台达B2伺服,发正转脉冲电机能转,反转脉冲电机不动,另外两个轴带三菱伺服电机,是正常的。
是不是哪里的参数需要设置,请高手帮忙解答,困扰啊

网友A:
可能是台达伺服设置问题吧!

楼主:
伺服设置问题

网友B:
应该与设置没关系吧。检查通讯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