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有谁知道信捷触屏和电脑的连线(已解决)

楼主(2012-05-09):
如题,信捷触摸屏型号th765n.与电脑通信的电缆线怎么制作?买时只带和plc的通信线。哪位师傅知道的麻烦告知,感激不尽!已解决!
永远的菜鸟

楼主:
木有人知道?
永远的菜鸟

网友A:
用普通的USB的线都可以啊!
我用了usb转串口的线,把转接头拔掉,通讯成功,多谢老弟帮忙。
下载积分:+5(li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应该用到DB9中的2.3.5,你连起来看看
下载积分:+5(li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235对325db9
下载积分:+5(linyi)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