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有什么型号的欧姆龙PLC(小型机)可以控制4路脉冲,本人现想控制5个步进电机,plc是欧姆龙cj1m的,但只有两路脉冲输出,所以想搭配个小的plc来控制步进。本人一直用欧姆龙的中型机,还未用过小型plc。谢了!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A:
建用台达EH2吧,如DVP40EH00T2,这种我拿货才1350元/台.
本系列运算速度优异!除具备高容量的程序规划空间,内置众多应用指令及通讯指令外;搭配多样化的特殊扩展模块与功能卡,使主机更能发挥强大效能。

1.     主机点数:16 / 20 / 32 / 40 / 48 / 64 / 80

2.     最大I/O点数:512点
3.     程序容量:16K Steps

4.     指令执行速度:0.24µS(基本指令)

5.     通讯端口:内置RS-232与RS-485,兼容Modbus ASCII / RTU通讯协议
6.     数据存储器:10,000字符
7.     档案存储器:10,000字符
8.     高速脉冲输出:
20与32点数机种支持2点200kHz(Y0, Y2);40点数机种支持2组AB相200kHz脉冲输出(Y0, Y1)(Y2, Y3),与2点200kHz脉冲输出(Y4, Y6)。
9.     内置四组硬件高速计数器

一般型
硬件高速计数器

1相1
1相1
1相2
2相2

组数
频宽
组数
频宽
组数
频宽
组数
频宽

10kHz
2/2
200kHz/20kHz
2/2
200kHz/20kHz
2/2
200kHz/20kHz

*  指单一计数器最高计数范围
*  40点机种可达4组200kHz硬件高速计数
  • 下载积分:+1(wdh_1688) 台达这个有四路脉冲输出吗
  •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楼主:
    用台达这个,是40个点的太浪费了,我就用欧姆龙cj1m的都有空闲的点,我又不想减少模块,工程量太大了。我想要体积小一点的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B: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也可以用扩展模块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C:
    CP1H 有4路脉冲输出

网友D:
    CJ1M加个NC413 模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同意3,5楼

网友F:
    CP1H 有4路脉冲输出
    不断向前
    就做更好的!

网友G:
    用OMRON的CP1H系列均可以输出4轴脉冲,但推荐你用CP1H-Y型,相对于价钱来说比XA与X型要便宜些。

网友H:
    cp1h  x型带四路脉冲输出100KHZ
    Y型 带两轴的线驱动,两周的脉冲输出
    XA型带模拟量的。(脉冲输出和CP1H-X一样)
    9楼的说法是完全错的。控制步进电机用X型的,Y型的比X型的贵着一半。

    就做更好的!

网友G:
    CP1H-Y型(高速定位型):输出是4轴脉冲,1MHZ*2轴和30kHz*2轴
                             输出4轴高速计数器,单相:1MHz/500kHz*2轴和100kHz/相位差50kHz*2轴
    CP1H-XA型(模拟量内藏型)与CP1H-X型(标准型):输出4轴脉冲,100kHz*2轴和30kHz*2轴
                                                      输出4轴高速计数器,单相:100kHz/50kHz相位差*4轴
    10楼的,现在说的够清楚了吧!真无语!

网友G:
忘记说了,CP1H-XA与X型的,必须选 晶体管输出型的,继电器输出型是没有脉冲的。而CP1H-Y型,只有晶体管型的。
热心助人谢谢
什么型号的欧姆龙PLC(小型机)可以控制4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