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科触摸屏如何往PLC设置数据

楼主(2012-05-09):
我有个步科的触摸屏,里面的画面已经做好了,第一页是一句文字,没有什么问题,到了第二页,我要用触摸屏往PLC程序里的一个数据寄存器D里设置一个数据,想请教一下怎么设置?
还有,为什么到了第二页,触摸屏下方会出现【正在通信】四个大字,就再也操作不了了,第一页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为什么呢?
注:我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里面已经有程序。

网友A:
1、触摸屏与PLC里的D对应。2PLC与触摸屏通讯有问题,a;数据线,b设置问题。

楼主:
触摸屏已经和pLC里的D对应了,不过在触摸屏上如何操作才能设定数字呢?我要的是在触摸屏上的操作步骤。还有第二个通信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在第二页才会出现,第一页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