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2-05-09):
最近在搞组态王和一个标准协议的仪表做通讯的项目,由于完全自学看的我是很晕(看了我几天了),所以向大家求助!我手上也有个类似的例子可是没有地址码看不明白!
1、我用的是一个USB转232然后232转485来连接仪表的,不知道有问题不?
2、看上面的地址码全是XXXXH之类的而在组态王的例子上全是4xxxx的?
3、    驱动的变量后的寄存器通道号(寄存器范围),是按照以1为起始地址的。对于以0为起始地址的设备,定义变量应该加1。例如,如果某设备的一个变量在数据4区,为40100,如果地址是从1开始,对应变量定义为40100;如果地址是从0开始,定义为40101。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jxh668

网友A:
4xxxx
好象是读寄成器

网友B:
看看MODBUS的手册。着重看看第二部分。

保持寄存器40001,在信息中数据地址为寄存器0000。功能代码区为保持寄存器类型规定的操作,因此,“4XXXX”是缺省的地址类型。

网友B:
手册下载地址
附件: 中文MODBUS协议.pdf (554 K) 下载次数:135

网友C:
地址代码换成10进制 然后加上40001就行了

网友D:
组态王里的地址是1开始,设备地址如果是从0开始的,那就是组态王1对应设备的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