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上传程序 提示通讯错误!
原野

楼主(2012-05-09):
三菱PLC上传程序 提示通讯错误!线肯定没问题。通讯测试显示连接PLC 成功。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A:
加密了,特殊加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原野

楼主:
可否提示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zsh340

网友B:
1楼说得,PLC程序被加密了。别去动人家的程序。

原野

楼主(2012-06-16):
但厂家找我去维修。现在那间厂设备坏了都找我。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C:
反对使用解密软件
三菱PLC上传程序 提示通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