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哪位知道V5.5安装在WIN7电脑上64位,要授权怎么办

楼主(2012-05-09):
哪位知道V5.5安装在WIN7电脑上64位,要授权怎么办

网友A:
装在哪个系统都要授权啊。
至于授权,在百度里搜一下Simatic_EKB_Install,然后找一个日期较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本论坛里刚好就有啊。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7365.html

楼主:
希望64位能好使,谢谢。

网友B:
果然不错!搞定!
小心杀毒软件!

网友C:
能在WIN7上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