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那位高手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同一台笔记本用Totally V11可以连接S-1200,但用Step Baisc V10.5 却不能连接

网友A:
看不懂既然有了V11,为何还要V10.5

楼主:
因为原先PLC的程序是用V10.5编的,用V11连了后提示程序不能读取

网友B(2012-06-15):
是不是设置密码了

网友C:
你用v11.0打不开程序的话就从设备上读
或是用v10.5下到PLC再用V11读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