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的输入模块怎样改成NPN类型

楼主(2012-05-09):
我手上有块PNP类型的输入模块,但是传感器型号都是NPN类型的,如何操作,求解

网友A:
用继电器转啊

网友B:
买几个PNP的传感器也用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C:
继电器转换

网友D:
在信好线和高电位间并联个4-5k欧的电阻就行了吧~~

网友E(2012-06-18):
引用 网友D:
在信好线和高电位间并联个4-5k欧的电阻就行了吧~~
加上拉电阻

网友F:
在信好线和高电位间并联个1-2k欧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G:
信号输出那根线和高电位间并联个10K电阻,程序里取反即可,即传感器没有输出时PLC有信号输入,传感器有信号输入时PLC没有信号输入,很平时正好相反

网友H:
用一个继电器模块转,方便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