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输入模块怎么转成NPN类型

楼主(2012-05-09):
我手上有块PNP类型的输入模块,但是传感器型号都是NPN类型的,如何操作,求解

网友A:
加个继电器过渡一下,曾经在网上见到过变通的帖子的,我再找找看。

网友B:
串电阻不行吗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就是要求动手能力比较强。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7793-keyword-pnp%7Cnpn.html
看一下16楼的,是正确的。我有空上个原理图看看,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C:
用中继转换或用晶体管转换

网友D:
用中间继电器转接一下就行

网友E:
如果输频率不是很快的话,用一个中继转换一下还是比较简便的方法,也是经常这么做的

楼主:
问一下6楼,具体怎样用中间继电器转啊,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F:
传感器控制中间继电器,用继电器的触点接通或断开plc的输入点。

网友G:
加继电器注意传感器,继电器二者电压匹配。
学习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H:
加中继转换电的极性
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