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程序中的双重线圈

楼主(2012-05-09):
在步进编程中为了不使用双重线圈,程序中总是加了很多辅助继电器。为了程序达到最少故障率也不敢用双重线圈。有哪位工控人在步进编程中使用过双重线圈, 在实际运行中有没有出现过异常…
jxh668

网友A:
步进编程中不使用双重线圈
有的动作可能不正常

楼主:
在步进编程中,使用双重线才是合理的吗?用程序诊断会出现双重线圈错误。

网友B:
双线圈时只执最后一个,在步进程序中,只要同一步中不出现双线圈就可以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线圈时只执最后一个,在步进程序中,只要同一步中不出现双线圈就可以
楼主正解

网友D:
在步进指令中双线圈允许出现只要不同时动作。

网友E:
在步进指令中双线圈允许出现只要不同时动作

网友F:
同意三楼说法

网友G:
原理是否可以解释成用一个碗吃饭,只要不是想同时吃两碗饭就不会冲突呢?

网友H:
补充三楼的一点,如果是步进和梯形图混编,则也要求不能在梯形图和步进中同时出现!

网友I:
双重线圈有双重线圈的用法,你知道双重线圈会怎样动作,就可以更好的利用它。

网友J:
在步进指令中双线圈允许出现,但不要和不是步进指令中双线圈

网友K:
使用双线圈,严格来说是允许的,但要清楚一点双线圈由于扫描顺序的关系,在一个扫描周期只会执行后面的线圈

网友L:
3楼正解。

网友M:
使用SET ,RST就可以避免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