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高手解决,速度。。。

楼主(2012-05-09):
编程软件安装包,打开后,双击EnvMEL里的SETUP,就是没反应,急死人。 联想笔记本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楼主:
晕死,等了有三分钟,电脑才反应过来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A:
电脑问题,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要解决最好方法:重装系统

网友B:
这个压缩的状态下是没法安装的~
你解压缩以后再进行安装 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装这个反应慢是正常的,我以前也是,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