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E-10A伺服

楼主(2012-05-09):
求助:MR-E-10A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放大器显示接受脉冲输入且数值累计增加,伺服电机不运转,接线按说明没有错误,(OPC管脚连接24V正极,SG管脚连接24V负极由PLC控制向PP管脚脉冲输出),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伺服ON信号,限位信号,急停信号是否已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