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台达触摸屏与电脑通讯线怎么制作,先谢谢了!

网友A:
使用那种方口的普通USB线

网友B:
2329针串口线用三根线2,3,5其中2和3是交叉的
wananjushi

网友C:
买一根好了,做做都不高兴!

楼主(2012-06-12):
谢了,我用打印机的数据线好用.

网友D(2012-07-26):
台达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