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将台达EH系列PLC程序清空??

楼主(2012-05-09):
一款台达EH系列PLC,不知道密码了,想清空程序,重新写一个,操作步骤如下:
将220VAC电源断开,PLC内电池拨出,过十分钟左右,送电,原程序还是没有清空,不能下载新程序!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才能将台达EH系列PLC程序清空??

网友A:
PLC内电池拨出是不能清空程序,因为EH系列PLC有程序备份功能。

楼主:
那应该怎么办呢?原密码一掉,想重写个程序下载都不行?

网友B:
恢复出厂值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恢复出厂值时,提示输入密码,怎么办?

网友C:
原程序是不是你的,不是你的程序那么就要向别人取得密码,这个是要小心,要不然麻烦了。
不断向前

网友D:
用编程软件的清空PLC数据功能,不需要密码就可以清空程序,但是原来的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E:
没用过台达的,学习一下。

网友F:
没用EH的,但是用过SA的,把电池10分钟太短,我那次拔了二十几分钟才清空的。

网友G:
可以帮你解一下,我用过eh系列的,也解过几台都成功了,如果你的密码是中文那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