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安装gx-develpoer8.86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在此请教各位老师:
我在安装gx-developer8.86时,总是出现缺少887K硬盘虚拟内存来放置临时文件,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我的电脑是window7系统32位的,内存是4G的。我把虚拟内存增加到2G了,同时也清理了虚拟内存,但是都没用。
为此烦恼了好几个月,请求各位高手帮帮忙,万分感激!

网友A:
注意下面几点:
管理员登录,关闭安全软件,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字符,XP兼容模式。
如果你的系统没有精简过。

楼主:
可是在初始设置时就出现那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面几点:
管理员登录,关闭安全软件,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字符,XP兼容模式。
如果你的系统没有精简过。
没错

网友C:
也有一种可能,你内存太大了,程序认不到。如果你总内存低于2G,应该没这个情况。

楼主:
不会吧!!内存大了也不行!

网友D:
7.08版的在XP系统安装中,到安装通用部分程序时提示目标磁盘太小,但磁盘却足够大。后来没有办法只有安装在移动U盘中,可以使用。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在本地C 盘安不了,却能在U盘能安装。是否和本地磁盘的格式有关系,望指教。

楼主:
各位:上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只要一直点击安装程序,不出10次就可以安装了,在此谢过各位热心人士。

网友D:
把注册表改了,我的安装问题也解决了,哈哈。

网友E:
不懂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