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哪位大哥知道三菱FX2N系列PLC的看门狗怎样使用啊,拜谢

网友A:
watchdog 我也想学学啊

网友B:
三菱FX2N的PLC默认的扫描时间是200MS,如果你的程序扫描周期的时间超过这个默认的时间之后,看门狗会报错,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给D8000赋值,修改看门狗定时器的时间,避免报错。
通常如果有FOR/NEXT指令多次循环执行,FROM/TO指令多次运行,或者你的PLC后面有较多的扩展模块的时候,都可能会导致你的程序运算时间过长,超过默认的看门狗定时器时间200MS.
  • 下载积分:+1(林木子胥)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pengdi)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bingsong9063) 真诚感谢!

网友C:
    谢谢楼上
    不断向前

楼主:
    多谢,我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