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575v电压

楼主(2012-05-09):
有谁知道575v什么地方用

网友A:
加拿大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我在进口的石油钻井设备上见过,电压是600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进口的石油钻井设备上见过,电压是600伏。
有些设备是使用600V(大型压缩机),甚至更高1000V(矿井电机)
不断向前

网友D:
我见过一台美国的设备,驱动器用的是600V电压的。
tqtji

网友E:
美国的电压是4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