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助win7系统64位的可以安装什么系列的plc软件啊,哪怕一种

楼主(2012-05-09):
请教哪位知道win7.64位系统能安装什么plc软件,不管什么系列 的,告诉一声感谢

网友A:
由兼容问题,不建议把64位win7系统用于工控。

网友B:
兼容问题,64位win7系统不适用于工控!特别是家庭版的win7

网友C:
西门子、三菱的软件都可以用啊,但是要专业版或旗舰版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三菱的软件都可以用啊,但是要专业版或旗舰版哦
能用不代表好用,软件兼容包括范围很广,如果遇到问题又怎样处理,到是不是又要换系统呢?工业控制首要讲究可靠性,你为了自己的白老鼠心理而把可靠性放弃,最后还会搞得满头灰才收手吗?

网友E:
了解了。。。。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