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AI伺服用三菱PLC控制程序

楼主(2012-05-09):
设备上要用IAI伺服SCON系列,用三菱FX2N PLC做控制程序让马达自动走4点位置,本人折腾了一个多星期都不行,汗颜呀,只得求助各位大师了,帮我写个最简单的控制程序2点或4点能来回动就行,做下参考学习学习,在此先谢过了,。本人邮箱hangzhouygx@qq。com

网友A:
你太幼稚,这种怎么会有人给你做呢,懂的人也少。要资料我可以给,要程序免谈。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还有你的要求也不太详细,都不知道你用的何种控制模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SCON系列只能接受差分脉冲,要加一个AK-04的转接头,还有参数要设置对!

网友B:
如用内置定位就简单了,和RC系列电缸一样控制的

网友C:
那里有IAI电缸资料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