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上位机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2-05-09):
我刚上网查了下,说的很抽象,这东西主要用在哪些方面?组态软件是不是写上位机程序的?

网友A:
下面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计算机,一般是PLC/单片机之类的。上位机发出的命令首先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根据此命令解释成相应时序信号直接控制相应设备。下位机不时读取设备状态数据(一般为模拟量),转换成数字信号反馈给上位机。简言之如此,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上下位机都需要编程,都有专门的开发系统

网友B:
上位机的躯体就是一台电脑,
里面装有组态软件,能和PLC触摸屏等现场设备通讯,并控制现场设备。
简单的说就是读取现场设备的信息,控制现场设备。
根据需要,上位机可以是一般的家用电脑,可以是笔记本电脑,也可以是工控机。
工控机就是强化机箱+超强扩展能力的主板。

楼主:
下面的图片是不是就是组态绘制的?

网友C:
把哪个厂的给复制过来了

网友D:
路过学习了,我也第一次听说上位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图片是不是就是组态绘制的?
是的! 西门子组态软件叫WINCC 三菱的组态软件叫GOT 3 还有很多类似的组态软件